继电器触点黏连之求助

楼主(2014-09-28):
如图是一款充电机对电池充电的示意图,在实际的使用中发现了以下一些问题,充电次序是这样的:电池极性检测正确之后先闭合继电器,然后开启充电机对电池充电。
但是在使用中发现:继电器(松川的103-1AH-C)的触点有黏连现象,也就是不脱扣(继电器标称电流20A,充电电流为12A)。
有朋友帮忙分析认为是继电器接通电池瞬间,由于电池向充电器输出端的大电解电容充电,这样会产生一个大的脉冲尖峰电流,所以会导致继电器触点失效。
于是我想这样:通过调整软件开机时序,当电池极性正确后先让机器开机一段时间就关机(可能是几十个ms),让电容电压升高起来到跟电池电压差不多的时候(实测是700ms就发现机器输出电压已经接近电池电压),然后关闭机器,马上吸合继电器,接通电池,这种情况下电池和电容的压差很小,应该不会产生冲击电流了吧?最后重新开机即可。
大家看看以上这种方法是否可行呢?谢谢各位

网友A:
加一个NTC电阻也许更好些。

网友B:
我想 你调整软件时序 还是有问题 的
12A 用20A 继电器本身就欠妥了 至少余量不够

网友C:
这么大的电流,忘了NTC电阻吧,建议用两组触点,先串入一个小电阻限制冲击电流,电容上的电压升上来后再用另一组触点短接电阻。

楼主:
这个我有想过,可惜现在暂时不能改版!在不改版的基础上用我上面说的方法是否可行呢?
通过调整软件开机时序,当电池极性正确后先让机器开机一段时间就关机,让电容电压升高起来到跟电池电压差不多的时候(实测是700ms就发现机器输出电压已经接近电池电压),然后关闭机器,马上吸合继电器,接通电池,这种情况下电池和电容的压差很小,应该不会产生冲击电流了吧?然后再次重新开机即可。
我所关心的是:小压差下接通应该不会产生大的冲击电流吧?这样对继电器的伤害降到最低!

网友D:
触点上并接一个阻值大一点的电阻。RC>10分钟左右,应该可以了,损耗不会太大,也不会影响使用。

网友E:
给电池充电并不需要大容量的电容,减少电容容量就是。另外要换合适的继电器,触点容量和质量都要满足并留有余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触点上并接一个阻值大一点的电阻。RC>10分钟左右,应该可以了,损耗不会太大,也不会影响使用。 ...

串了电阻就麻烦了,因为继电器的主要目的是防反接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给电池充电并不需要大容量的电容,减少电容容量就是。另外要换合适的继电器,触点容量和质量都要满足并留有 ...

方法一:寻找一个质量更好的继电器,现在正在找一个欧姆龙的,G8NB-1,封装也是一模一样的,标称电流也是20A,不过真的不知道是否可行,因为现在机器上所用的松川继电器应该说已经质量不错的了。理论上来说输出端用继电器作为电池防反接应该是很成熟的方案,我看到杭州铁城的充电机输出端也是这样的,用继电器,所以我才敢选择这种方法。
方法二:如果继电器的触点黏连真的是由于闭合瞬间冲击电流导致的,那么通过控制时序,也就是上面提到的先开一下机器,然后关机,紧跟着闭合继电器,这样尽量降低电池和电容接触时候的压差,从而达到降低冲击电流的目的(说实在的我更加倾向后者)。

请大家给点参考意见!

网友E:
引用 楼主:
方法一:寻找一个质量更好的继电器,现在正在找一个欧姆龙的,G8NB-1,封装也是一模一样的,标称电流也是 ...

器件的参数、品质是保证产品质量的基础,良好的设计则可以优化器件的选择。继电器触点粘连就是过流引起,只是要判明大电流的来源。如果确实是电容充电电流引起,那说明你的电容容量很大,这个就属于不合理的设计,电池充电电源根本就不需要什么平滑滤波。

网友F:
只知道电流太大了

网友G:
版主说得对,把电容拔了

网友H:
如果不对原电路、器件做任何改动,楼主的方案也是可行的。
不过还是得考虑下输入的电源,到底电压变化有多大。。

网友I:
我也遇到了继电器触点问题,用电流探头测量确实有1ms的19A冲击电流,但平时稳态电流仅0.5A。该电路在其他设备上也使用了。所以不确定继电器出点粘连问题就是由冲击电流造成的。不大明白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后续打算使用PMOS来替代继电器,不知道会否有何隐患。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我也遇到了继电器触点问题,用电流探头测量确实有1ms的19A冲击电流,但平时稳态电流仅0.5A。该电路在其他设 ...

电流过大,由于不可避免的接触电阻,导致接触点趋向熔化。。
实际使用和产品性能有关(主要是触点材质)。

考虑选择IGBT?

网友J:
这点“小电流”,换MOS吧,几十微欧的导通阻抗,散热片都免了,贴PCB即可

网友K:
加一个小继电器和一个电阻,先投电阻,电容充满电阻撤除

楼主:
引用 网友K:
加一个小继电器和一个电阻,先投电阻,电容充满电阻撤除

呵呵,反接的时候你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不对原电路、器件做任何改动,楼主的方案也是可行的。
不过还是得考虑下输入的电源,到底电压变化有多 ...

谢谢阁下!
你说的考虑一下输入的电源,到底电压变化有多大
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
经过我拆开出现黏连现象的继电器,发现触点出已经出现碳化现象,里面的触点面积也很小,弹**也很小,这么小的一个继电器也标称电流20A,太邪门了!这个继电器应该是仿欧姆龙的G8NB-1

网友L:
电感量、充电电压分别是多大?这个电路,相当于人为地接入了一个工作电流为12A的感性负载,切断瞬间也会产生高压(E=-Ldi/dt),引发电弧从而融化触点。考虑修改启动、停止控制时序,启动充电时,应该先开机再吸合继电器;停止充电时,停机和释放继电器的顺序也得慎重考虑;修改启动、停止的控制时序都没办法了,建议你把电感、电容卸了。

网友M:
减小电容的容量,增大触点容量

网友N:
继电器并个电阻,检测电容电压==电池电压再闭合即可

网友O:
我看大家的方案都有可取之处!若电池电压可测、充电机输出电压可测可控,将充电机输出电压调整至与电池电压接近值再闭合继电器接点也是一个方案啊。祝楼主顺利。

网友P:
先要弄清过流原因

网友Q:
这种继电器15A测试10W次都没问题的,还是看看电路设计哪里出了问题吧。

网友R:
楼主的方法挺好,更稳妥的,不如再串联一个二极管

1.开机后,先检测电池正负极是否正确,如果正确,给充电器断电,执行下一步。
2.闭合继电器,同时给充电器供电。

楼主:
呵呵,串联一个二极管,功耗就大了!主意倒是不错,可惜不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