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30的SPI速度问题

楼主(2014-09-29):
采用硬件SPI读取加速度LIS3DH的3个轴的FIFO中的数据,FIFO深度32,每个轴分别读取高8位和低8位,主频跑在8M,共计需要3个多ms,这个速度正常吗?感觉SPI的速度没有上来,听说过STM32的SPI**肋,请问有何解决办法?需要用DMA吗?有没有用过SPI+DMA的高手?能否贴上代码?

谢谢

网友A:
使用DMA不能提高速度,只是在读取的时候不占用CPU时间。F030的主频是48MHz,分配到SPI的话也就是12MHz左右,如果设置不好的还会更低的。至于采用DMA方式可以参考官方的例程!

网友B:
SPI 速度没上去吧

网友C:
那你3mS,传了多少个字节,时间都花在哪,SPI的CLK时钟频率多少;

同样的SPI,你拿其它家的ARM,主频一致的前提下,测试下谁快;
同样的SPI CLK;

网友D:
这个不太懂,参考学习一下,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