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交流电加入噪声控制

楼主(2014-09-29):
大家好,最近做一个项目需要在交流电上添加高频噪声,问题是噪声加入是在正半周,所以对时序要求挺好的,不能用用继电器,请问用什么电路好?(可控硅,高压mos管?)

网友A:
既然是高频信号,可以考虑用高压电容隔离传递信号。控制用MOS的频响估计会好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高频信号,可以考虑用高压电容隔离传递信号。控制用MOS的频响估计会好些吧 ...

请问电路基本设计是这样吗?但是我觉得我给控制信号让mos导通,是否能满足mos管的导通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s管,BJT.

同上...请问电路基本设计是这样吗?但是我觉得我给控制信号让mos导通,是否能满足mos管的导通条件?

开关元件的控制信号可以用脉冲变压器隔离,或者光耦等隔离。如果控制时间精度要求低于毫秒级,开关元件可以选用高压等级的光耦继电器 PhotoMOS。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电路基本设计是这样吗?但是我觉得我给控制信号让mos导通,是否能满足mos管的导通条件?
...

不应该直通,需要加高压的隔离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应该直通,需要加高压的隔离电容

隔离电路这样可以吗?隔离电容怎么接?这个我不是很清楚...

网友A:
引用 楼主:
隔离电路这样可以吗?隔离电容怎么接?这个我不是很清楚...

场管需要两个背靠背一起,避免其 体二极管 的影响。如果是N型的,两个MOS管的S端要接你图上的GND。然后串联2KV以上的隔离电容到AC220V。你的图上的+12v、GND也需要与VCC侧隔离,可以用一个耐压足够的 DCDC 模块,比如金升阳的 5V 转 12V 1W的隔离DCDC模块之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场管需要两个背靠背一起,避免其 体二极管 的影响。如果是N型的,两个MOS管的S端要接你图上的GND。然后串 ...

这个是根据你说的和根据网上修改的,不知道是否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根据你说的和根据网上修改的,不知道是否可以?

你的Noise端可以直通AC220V的吗?不会被烧掉?
  这张图右边的两个管子G极也可以接在一起。 另外这张图中间的两个管子 S、D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Noise端可以直通AC220V的吗?不会被烧掉?
  这张图右边的两个管子G极也可以接在一起。 另外这张图中 ...

恩恩,是接反!因为它那噪音板是老外提供,他说可以直接接!就是如果不可以直接接的话要如何改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恩,是接反!因为它那噪音板是老外提供,他说可以直接接!就是如果不可以直接接的话要如何改进? ...

供应商承诺可以直接接那就应该没问题。  不能直接接的话就是在你的开关与220V间串一个电容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供应商承诺可以直接接那就应该没问题。  不能直接接的话就是在你的开关与220V间串一个电容就行。 ...

恩恩,谢谢了!国庆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