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经验分享】c90TFS_FTFX flash标准软件驱动简介

楼主(2014-09-29):
c90TFS_FTFX flash标准软件驱动简介
       C90TFS_FTFX flash 标准软件驱动是包含了一系列的API函数,可以通过调用这些函数,实现flash内存的操作。该软件驱动提供的函数可以实现MCU高速的编程擦写操作。C90TFSflash驱动保护了kinetiscoldfire+系列芯片的flash代码。驱动具有调用方便,函数易读性强,支持的器件类型多等特点。本文主要讲解这个软件驱动的下载情况,驱动构架,API函数构成等情况,便于大家直接使用SSD来实现kinetis芯片的flash控制。
一, C90TFS_FTFX flash驱动的下载情况
该软件驱动下载,可以到官网的如下路径下载:
飞思卡尔官网(www.freescale.com->软件和工具->软件中心->中间件:
二,C90TFS_FTFX flash 驱动支持的器件情况
目前C90TFS_FTFXflash 驱动支持支持kinetis的K系列,L系列,M系列以及Coldfire 等系列。现有的参考例程情况在按照驱动之后,可以在默认路径:C:\Program Files\Freescale\Standard Sotfware Driverv101\C90TFS\Demos\build
找到,具体如下:
如果没有的例程,也可以通过修改现有的例程实现代码的移植。
三,flash驱动配置定义讲解
1 配置参数
配置参数使用结构体定义的方式,包含了芯片FLASH模块的基地址,程序flash大小以及地址,Dflash大小及地址,EEPROM大小及地址,debug使能以及回调。
typedef struct _ssd_config
{
UINT32 ftfxRegBase;
UINT32 PFlashBlockBase;
UINT32 PFlashBlockSize;
UINT32 DFlashBlockBase;
UINT32 DFlashBlockSize;
UINT32 EERAMBlockBase;
UINT32 EEEBlockSize;
BOOL DebugEnable;
PCALLBACK CallBack;
} FLASH_SSD_CONFIG, *PFLASH_SSD_CONFIG;
其中:
ftfxRegBaseUINT32 flash模块基地址
PFlashBlockBase UINT32Pflash块的基地址
PFlashBlockSizeUINT32Pflash块的大小
DFlashBlockBaseUINT32FlexNVM区中划分为Dflash的基地址。无FlexNVM则无用
DFlashBlockSizeUINT32FlexNVM区中划分为Dflash的块大小
EERAMBlockBaseUINT32flexRAM的基地址。
EEEBlockSizeUINT32EEPROM的大小(flexRAM)中
DebugEnableBOOL,后台调试模式,TRUE:使能调试模式;FALSE:禁止调试模式
CallBack,函数指针,回调函数用于时间要求高的事件

2:配置宏定义
在驱动中,是通过user_cfg.h宏定义来查看芯片的类型,内存情况。通常使用如下结构:
FTFx_AA_BB_CC_DD_EE_FF
其中,AAMCU类型
BB:程序flash块大小
CCFlexNVM块大小
DDFlexRam或加速RAM大小
EE:程序flash段大小
FFDflash段大小。
这里举个例子, MKL25Z128为例。
它的定义就是:FTFx_LX_128K_0K_0K_1K_0K,Pflash有128K,Pflash每个sector大小为1KB,共128个扇区
3flash中断宏定义
有两个宏定义,分别为设置flash中断使能宏定义以及获取中断使能状态宏定义
SET_FLASH_INT_BITS(ftfxRegBase,value):设置flash中断使能宏定义
GET_FLASH_INT_BITS(ftfxRegBase):获取中断使能状态宏定义
实际定义情况如下:
#defineSET_FLASH_INT_BITS(ftfxRegBase, value) REG_WRITE((ftfxRegBase) + FTFx_SSD_FCNFG_OFFSET,\                                           ((value)&(FTFx_SSD_FCNFG_CCIE | FTFx_SSD_FCNFG_RDCOLLIE)))

#define GET_FLASH_INT_BITS(ftfxRegBase)         REG_READ((ftfxRegBase) +FTFx_SSD_FCNFG_OFFSET) &\                                               (FTFx_SSD_FCNFG_CCIE | FTFx_SSD_FCNFG_RDCOLLIE)

4,返回值的定义

实际使用中,调用函数会有返回值来反映函数执行的情况,下面讲解具体各返回值的意思。
名称                                                                                       作用

FTFx_OK

0x0000

函数执行成功

FTFx_ERR_MGSTAT0

0x0001

FSTAT 寄存器中MGSTAT0 位置位

FTFx_ERR_PVIOL

0x0010

FSTAT 寄存器中保护破坏

FTFx_ERR_ACCERR

0x0020

FSTAT 寄存器中进入错误置位

FTFx_ERR_CHANGEPR

0x0100

不能改变保护状态.

FTFx_ERR_EFLASHONL

0x0400

EEPROM备份满

FTFx_ERR_RAMRDY

0x0800

编程快速RAM不可用

FTFx_ERR_RANGE

0x1000

地址越界

FTFx_ERR_SIZE

0x2000

大小偏差

楼主:
四,flash驱动API函数讲解
1 flash初始化函数
UINT32FlashInit (PFLASH_SSD_CONFIG PSSDConfig)
Flash初始化,不可在低功耗下使用。
2flash保护相关函数
1PFlashGetProtection()
UINT32PFlashGetProtection (PFLASH_SSD_CONFIG PSSDConfig, UINT32* protectStatus)
用于获取Pflash的保护情况。
2PFlashSetProtection()
UINT32PFlashSetProtection (PFLASH_SSD_CONFIG PSSDConfig, UINT32 protectStatus)
用于设置Pflash的保护情况。
3DFlashGetProtection()
UINT32DFlashGetProtection (PFLASH_SSD_CONFIG PSSDConfig, UINT8* protectStatus)
用于Dflash保护情况的获取
4DFlashSetProtection()
UINT32DFlashSetProtection (PFLASH_SSD_CONFIG PSSDConfig, UINT8 protectStatus)
用于获取Dflash的保护情况。
5EERAMGetProtection()
UINT32EERAMGetProtection (PFLASH_SSD_CONFIG PSSDConfig, UINT8* protectStatus)
获取flexRAMEEPROM的保护情况
6EERAMSetProtection()
UINT32EERAMSetProtection (PFLASH_SSD_CONFIG PSSDConfig, UINT8 protectStatus)
设置FlexRAMEEPROM的保护。
3flash加密相关函数
1FlashGetSecurityState()
UINT32FlashGetSecurityState (PFLASH_SSD_CONFIG PSSDConfig, UINT8* securityState)
获取flash加密的状态,包括加密使能以及后门密钥使能状态。
2FlashSecurityBypass()
UINT32 FlashSecurityBypass(PFLASH_SSD_CONFIG PSSDConfig, UINT8* keyBuffer, \
pFLASHCOMMANDSEQUENCEFlashCommandSequence)
使用后门密钥解密函数。
4flash擦除相关函数
1FlashEraseAllBlock()
UINT32 FlashEraseAllBlock(PFLASH_SSD_CONFIG PSSDConfig, \
pFLASHCOMMANDSEQUENCEFlashCommandSequence)
擦除所有flash内存,初始化flexRAM,验证内存内容然后解密MCU
2FlashEraseBlock()
UINT32 FlashEraseBlock(PFLASH_SSD_CONFIG PSSDConfig, UINT32 destination, \
pFLASHCOMMANDSEQUENCEFlashCommandSequence)
擦除指定的Pflash或者Dflash的块
3FlashEraseSector()
UINT32FlashEraseSector(PFLASH_SSD_CONFIG PSSDConfig, UINT32 destination, UINT32 size,\pFLASHCOMMANDSEQUENCE FlashCommandSequence)
擦除一个或者多个Pflash或者Dflash的段

4FlashEraseSuspend()
UINT32 FlashEraseSuspend(PFLASH_SSD_CONFIG PSSDConfig)
挂起当前flash擦除动作

5FlashEraseResume()
UINT32 FlashEraseResume(PFLASH_SSD_CONFIG PSSDConfig)
重新开始之前挂起的flash擦除动作

5flash编程相关函数
1FlashProgramSection()
UINT32 FlashProgramSection(PFLASH_SSD_CONFIG PSSDConfig,UINT32 destination, UINT16 Number, \
pFLASHCOMMANDSEQUENCEFlashCommandSequence)
将段编程缓冲中的数据编程到指定的flash地址。

2FlashProgram ()
UINT32 FlashProgram(PFLASH_SSD_CONFIGPSSDConfig, UINT32 destination, UINT32 size, \
UINT8* pData, pFLASHCOMMANDSEQUENCEFlashCommandSequence)
编程4个连续字节,或者8个连续字节到Pflash或者Dflash块中
3FlashReadResource()
UINT32 FlashReadResource(PFLASH_SSD_CONFIG PSSDConfig, UINT32 destination, \
UINT8*pDataArray,pFLASHCOMMANDSEQUENCE FlashCommandSequence)
用于从特定内存(PflashIFRswap IFR,Dflash IFR或者版本号)中读取数据
6flash验证相关函数
1FlashCheckSum()
UINT32 FlashCheckSum(PFLASH_SSD_CONFIG PSSDConfig, UINT32 destination, UINT32 size, UINT32* pSum)
用于验证数据的完整性

2FlashVerifyAllBlock()
UINT32 FlashVerifyAllBlock(PFLASH_SSD_CONFIG PSSDConfig, UINT8 marginLevel, \
pFLASHCOMMANDSEQUENCEFlashCommandSequence)
查看PflashDflashEEPROM的备份区以及IFR是否到了余量等级

3FlashVerifyBlock()
UINT32FlashVerifyBlock(PFLASH_SSD_CONFIG PSSDConfig, UINT32 destination, UINT8marginLevel, \
pFLASHCOMMANDSEQUENCEFlashCommandSequence)
检查整个Pflash或者Dflash是否被擦除到定义的余量等级,其实类似于查看flash寿命

4FlashProgramCheck()
UINT32 FlashProgramCheck(PFLASH_SSD_CONFIG PSSDConfig, UINT32 destination, \
UINT32 size, UINT8*pExpectedData, UINT32* pFailAddr, UINT8 marginLevel, \
pFLASHCOMMANDSEQUENCEFlashCommandSequence)
用于测试之前编程的Pflash或者Dflash长字节,查看在特定的余量等级下读取是否正确
7flash一次编程函数
1FlashReadOnce()
UINT32 FlashReadOnce (PFLASH_SSD_CONFIGPSSDConfig, UINT8 recordIndex,\
UINT8* pDataArray, \
pFLASHCOMMANDSEQUENCEFlashCommandSequence)
用于读取PflashIFR64个一次编程区域的数据。

2FlashProgramOnce()
UINT32 FlashProgramOnce (PFLASH_SSD_CONFIGPSSDConfig, UINT8 recordIndex,\
UINT8* pDataArray, \
pFLASHCOMMANDSEQUENCEFlashCommandSequence)
用于编程PflashIFR64个一次编程区域的数据。

8flash eeprom相关函数
1DEFlashPartition()
UINT32 DEFlashPartition (PFLASH_SSD_CONFIGPSSDConfig, UINT8 EEEDataSizeCode, UINT8 DEPartitionCode, pFLASHCOMMANDSEQUENCEFlashCommandSequence)
用于EEPROM时的flash分区,包括FlexRAM中多少作为EERPOMflexNVM中多少作为Dflash以及EEPROM的备份区。

2SetEEEEnable()
UINT32 SetEEEEnable(PFLASH_SSD_CONFIG PSSDConfig, UINT8 EEEEnable)
在设置了flexRAMEEPROM的前提下,转换flexRAM为普通RAM可用的功能。

3EEEWrite()
UINT32 EEEWrite(PFLASH_SSD_CONFIG PSSDConfig, UINT32 destination, UINT32 size, \
UINT8* pData)
用于写入数据到EEPROM,即写到flexRam以及FlexNVMEEPROM的备份区
9flash swap相关函数
1PFlashSwapCtl()
UINT32PFlashSwapCtl(PFLASH_SSD_CONFIG pSSDConfig,
UINT32 addr,
UINT8 swapcmd,
UINT8* pCurrentSwapMode,
UINT8*pCurrentSwapBlockStatus,
UINT8* pNextSwapBlockStatus,
pFLASHCOMMANDSEQUENCEpFlashCommandSequence)
用于swap命令的控制

2PFlashSwap()
UINT32PFlashSwap(PFLASH_SSD_CONFIG PSSDConfig, \
UINT32 flashAddress, \
PFLASH_SWAP_CALLBACKpSwapCallback, \
pFLASHCOMMANDSEQUENCEFlashCommandSequence)
用于在两个PFLASH一半flash的块中交互程序

10flash 重定向相关函数
RelocateFunction()
UINT32 RelocateFunction(UINT32dest, UINT32 size, UINT32 src)
该函数用于重定向函数到另一个RAM的地址

以上讲解的是最基本的API函数功能,关于具体的意思,请查看驱动中文件FSL_Envm_FTFx_UM.pdf 文档。

四,小结
以上即为本次文档要讲的关于驱动的基本概念以及API函数基本介绍,详情请查看驱动的参考手册。另外,后续配合例程进一步讲解关于flash驱动的内容。

网友A:
支持一下
希望大家多多参与讨论。

网友B:
对flash了解很少,来学习下软件驱动有多大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