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CDC IC关断后外围芯片吸电流的问题

楼主(2014-09-29):
现在板上有SD卡、MPU6050 陀螺仪。陀螺仪可以进入低功耗模式,但是SD卡似乎不可以,因此用了一个具有关断功能的DCDC来控制陀螺仪和SD卡的VCC。结果关断以后,DCDC输出成高阻态了,陀螺仪和SD卡从单片机吸电(单片机的IO口已经设置成输入上拉了),功耗反而更高。请问一般遇到这种低功耗设计的问题,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A:
换 带EN的LDO

网友A:
或者 直接PMOS 控制 SD的VCC

网友B:
MCU的IO配置错误,不能配置为上拉。进入低功耗前应根据MCU的手册建议配置成输出态(0还是1由逻辑设计决定)或高阻输入态。

网友C:
中间串一个二极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 带EN的LDO

LDO的EN为0时输出不是高阻态?跟DCDC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MCU的IO配置错误,不能配置为上拉。进入低功耗前应根据MCU的手册建议配置成输出态(0还是1由逻辑设计决定) ...

这几个IO方式我都试过了,对于SD卡,只有在把MCU的spi口都设置成gpio且输出0才会不耗电(在SD卡插入的情况下)。但是陀螺仪有AVDD和DVDD,DVDD是跟单片机一起的,没法跟AVDD一起关断,结果AVDD关断以后陀螺仪从DVDD取电,而别的芯片虽然也有AVDD和DVDD但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几个IO方式我都试过了,对于SD卡,只有在把MCU的spi口都设置成gpio且输出0才会不耗电(在SD卡插入的情 ...

那就给陀螺芯片的电源引脚都加上MOS管,用MCU控制即可。

网友B:
引用 楼主:
LDO的EN为0时输出不是高阻态?跟DCDC不一样?

使能控制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