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ic电子技术开发论坛 单片机与嵌入式系统 ST MCU STM32L与STM32F1区别?

楼主:
发新帖我要提问
返回列表

STM32L与STM32F1区别?

楼主(2014-09-29):
想上手STM32L0 不知道与STM32F1的区别,用过STM32F1
1:STM32L0 可以用jLINK调试吗?
2:STM32L0 外设与STM32F1是一样配置吗?
3:能用库开发STM32L0吗,如果能是不是也是3.5版本库

网友A:
1.可以用JLINK.
2.3:开发用新的CubeL0,貌似没有独立的库呢,配置用起来与原来标准库有区别,片子还没到,未经实测。

网友B:
STM32L0 和STM32F1属于不同的STM32系列;
1:  STM32L0 可以用jLINK调试吗?
     可以,所有STM32系列都可以;
2:STM32L0 外设与STM32F1是一样配置吗?
    库不一样,当然初始化程序也不一样,不过毕竟接近;
3:能用库开发STM32L0吗,如果能是不是也是3.5版本库
     可以,不是3.5的库,不同的库;

可以看下ST的 ST CUBE软件,可以生成初始化代码,只要写你的应用程序,硬件程序初始化部分或者说底层,就不用担心了;

楼主:
乍样给分

楼主:
keil中没有,是不是要升到5.0

网友C:
引用 楼主:
keil中没有,是不是要升到5.0

L1有标准固件库,L0没去了解过,前段时间有在使用L1系列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1.可以用JLINK.
2.3:开发用新的CubeL0,貌似没有独立的库呢,配置用起来与原来标准库有区别,片子还没到, ...

jlink v8 能下载和调试stm32L0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