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求个峰值保持芯片物料··

楼主:
峰值保持芯片,要求频率范围能达到50KHZ··原来用高速运放搭了一个峰值保持电路,频率高了,输出就变成一个有一定电平的正弦波,线性度不够,所以想用峰值保持的集成芯片试试效果。 求各位坛友推荐下!

楼主(2014-09-29):
求帮助啊!

网友A:
你用的是哪种峰值保持电路?100kHz都该没问题的。
不行的话,你就换成不使用二极管的那种。
输入信号多大?

使用比较器也是个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哪种峰值保持电路?100kHz都该没问题的。
不行的话,你就换成不使用二极管的那种。
输入信号多大? ...

这是我现在使用的电路,用的是高速运放LMH6644,电容选的是104的CBB电容,输入是个30KHZ,幅度2点几V的正弦波信号。但是测跟随电路的7脚输出电压就是个有一定电平的正弦波。之后给104并上了一个10UF的电解电容,最后输出还是一个有一定电平的正弦信号,但是幅度会小了一些。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B(点评):
阅本版面:峰值检测电路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96328&fromuid=923990

网友C:
AD783 或者 LF398

网友A:
有人推荐 AD8033

俺怀疑用得着这么高的GBW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AD783 或者 LF398

LF398的采样频率能达到30KHZ吗?   我在芯片资料里没有找到这个数据···

网友C:
引用 楼主:
LF398的采样频率能达到30KHZ吗?   我在芯片资料里没有找到这个数据···

没仔细看,那就用AD783或找更高频的采保芯片。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是我现在使用的电路,用的是高速运放LMH6644,电容选的是104的CBB电容,输入是个30KHZ,幅度2点几V的正 ...

把100K使劲加,加到你满意为止。30KHZ不算高应该不会失真。

网友A:
越想越不对。。。
假如没有R3的存在,C1上的电压是越来越高,直到达到峰值,而这点是与运放无关的。
只和二极管的反向漏电电流,以及C1的漏电有关。嗯,假定后级运放的输入电阻很高。。
能说下这个“跟随电路的7脚输出电压就是个有一定电平的正弦波”的幅度有多高么?

俺始终认为是元件的漏电太大导致的。。

其实,主动泄放电容电荷的方式是最好的,不过需要额外的控制。。

另外推荐个用比较器的电路:
http://www.discovercircuits.com/PDF-FILES/peakdet1.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