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单片机ADC 外部参考电压端口配置问题

楼主(2014-09-29):
如果,我选用外部参考电压,那参考电平引脚怎么配置,直接配置成输入,低电平吗,还是要配置成模拟输入

网友A(2023-07-25):
你这里的话要控制5个寄存器:
PORTx, 你要读的pin脚
TRISx, 数据输入输出方向,你这里要选输入
ANSELx, 模拟输入或者数字输入,你这里需要模拟
别的IO寄存器写0就行,不需要配
因为你要将pin脚的参考电压作为PIC adc这个外设的参考电压,pin脚与外设输入输出连通还需要PPS模块,所以:
xxxPPS, 想与外设联通的pin脚
RxyPPS, 想与pin脚联通的外设输入或输出口
仅限于8位PIC

网友B(2023-09-17):
一般是需要配置参考电压电源的

网友C:
在PIC单片机中,可能有内部参考电压和外部参考电压源可供选择。如果要使用外部参考电压,需要选择相应的参考电压源,并进行相应的配置

网友D:
这个是这样的,具体的设置方法和寄存器可能因PIC单片机型号而异,请参考您所使用的PIC单片机的数据手册和编程手册。

网友E:
应该就需要配置输入就行吧

网友F:
在代码中,使用相应的寄存器和位操作来配置ADC模块的工作模式、输入通道等参数。

网友G:
完成引脚和参考电压源的配置后,需要初始化ADC模块。

网友H:
在代码中,使用相应的函数或指令来启动ADC转换过程,并读取转换结果。

网友I:
给我的感觉是这个配置输入应该就行吧

网友J:
你可以看看官方的demo的,例程应该有吧

网友K:
肯定要配置模拟输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