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放大器规格问题

楼主(2014-09-29):
INA128规格表里面说到了共模电压输入范围

这个V+ V-代表的是运放的正向和反向输入电压嘛?

网友A:
这个V+ V-代表的是运放的共模电压输入范围。

网友A:
这个V+ V-代表的是运放的共模电压输入范围。超过这个范围,就不能保证运放给出的性能。

网友B:
它们分别是运放正供电端和负供电端的电压。参数含义是共模输入电压应该比供电轨窄2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它们分别是运放正供电端和负供电端的电压。参数含义是共模输入电压应该比供电轨窄2伏。 ...

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