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电压跟随器要不要偏置?

楼主:
我用lm324n运放做了一个跟随器,结果发现单电源供电不需要偏置。。它自己自动偏置。。。

Ui前只接一个10uF电解电容,单电源供电,没有其它元件了,输入是信号发生器发生的0偏置的正弦波,是不是跟随不需要1/2Vcc偏置?

网友A(2014-09-29):
单电源系统的跟随电路,同相端能进来的输入就是0~Vcm
对应你用的LM324,输入的输入信号电压就是0V~VDD-1.5V

网友B:
不接Vref的话你正弦波的负半轴会没了吧

网友C:
如果Ui有电容隔直,则Ui在直流分量上是浮空的,不确定的。
而且运放内部有直流偏置,所以时间长了以后,实际的Ui不是0就是Vcc。
你把电路放几个小时再看看,是不是输出会明显漂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Ui有电容隔直,则Ui在直流分量上是浮空的,不确定的。
而且运放内部有直流偏置,所以时间长了以后,实 ...

是的,波形会慢慢上升,如果电容选小了最后会变成VCC。

另外我刚才把信号发生器的信号接到电解电容的+端,示波器接-端,共地后发现,它竟然也偏置,这个信号在电解电容上就偏置了。。啥情况?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波形会慢慢上升,如果电容选小了最后会变成VCC。

另外我刚才把信号发生器的信号接到电解电容的+端 ...

并不是真的偏置。
只是电容被缓慢充电了

网友D:
要1/2Vcc偏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并不是真的偏置。
只是电容被缓慢充电了

那该如何防止呢,刚开始需要偏置,结果电容慢慢充电,偏置就高了,怎么办?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该如何防止呢,刚开始需要偏置,结果电容慢慢充电,偏置就高了,怎么办? ...

很简单,方法就是规规矩矩的用电阻分压电路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很简单,方法就是规规矩矩的用电阻分压电路

加二分一偏置,电容还是会慢慢充电上去啊

网友F:
你竟然用10uF?…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竟然用10uF?…

选大了是么?想加个104的,没找到,手上现成一个10uF柱状电容,就用了,另外这个电容的大小有什么影响?是不是容量大了,电容就相当于电源提供电压,所以信号就被覆盖了?

网友F:
同时电解有漏电流、…如果此时加上偏置、还会有软启动功能了…

网友G:
你在这里瞎猜,不如看看324内部的等效电路。
再实际测试一下波形,注意,测试仪器会引入偏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