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码分析求解

楼主(2014-09-29):
#define ASSERT(f)               \
    do {                        \
        if (!(f))               \
        {                       \
            __asm { db 0cch };  \
        }                       \
    } while (0)
请问__asm { db 0cch };  语句的作用。

请问以上代码的作用。

谢谢!

网友A:
__asm { db 0cch };语句作用是嵌入汇编,
这段代码作用应该是:(判断ASSERT值,若为0则在程序存贮器的某一部分存入一个8位二进制数)
具体要看完整的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这个宏的作用通常是:当 f 不成立的时候,程序要输出一个错误提示并终止执行。
从定义上看,输出错误似乎 ...

是x86上的IIC驱动上应用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