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如何一部分不阻焊

楼主(2014-09-29):
由于板子的需要,要在板子中间的一个方框内的部分不要阻焊,请问在allegro中如何设置呢?

网友A:
对应的SOLDERMASK 层 随便 走线或者 铺铜工具 画条线或者区域

网友B:
对头,只要soldermask阻焊层上画上,打样出来,肯定就没有绿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