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黑屏死机问题

楼主(2014-09-29):
对于STM32死机问题,希望大家探讨一下,本人设计的终端设备,在运行1年多后,出现大面积的黑屏死机,具体情况如下:关电源30S后打开,依然是按键按不动(按键采用中断方式),但是屏幕的时钟再走,而且很快就出现黑屏,重复几次依然如此,但是拔掉电源,等5S在插上,一切工作正常,按键中断也能正常工作了,而且不只是一个,出现的大面积这样的情况

网友A:
具体型号?

网友B:
肯定会有其他原因吧

楼主:
型号为STM32F103ZET6,使用了内部看门狗,出问题的都是运行了1年多的,要说静电等,不太靠谱,毕竟上百套装在了全国不同的地方。晶振有问题,应该和断电和把插座没什么关系吧,干扰?不太会,都有带屏蔽,只是说不能排除干扰这项,但是主要的不清楚,希望大家帮帮忙

网友C:
想办法在公司内部让现象重现,这样比较好查问题;
开机后又可以,至少说明程序没丢失;

网友C:
会不会板子上的阻容器件不行了;
特别是电解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