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新手请教加法器

楼主(2014-09-29):
用运放做了一个加法器。按照网路给出的设计,在Protuce上仿真,没过。一开始以为是软件问题,于是搭了一个电路,但结果和仿真的差不多。理论上没什么问题,为什么就是不行呢。

网友A:
不是加法器电路
匿名
你提交问题错地方了,这是游戏和你的电路一点不相干

网友B:
运放供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提交问题错地方了,这是游戏和你的电路一点不相干

游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放供电呢

默认5V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加法器电路

额……那加法电路是怎样的?

网友D:
同向加法就是反相加法反相,不要取巧了;
你这个电路不是什么时候都通用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默认5V供电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向加法就是反相加法反相,不要取巧了;
你这个电路不是什么时候都通用的 ...

这个是同相加法电路……
这个加法电路使用有什么限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

好坑啊~~~果然是要加电的!!!!谢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默认5V供电的

就说怎么没看到供电,LZ果然还是没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说怎么没看到供电,LZ果然还是没接。。

嗯嗯!我知道错了。以前用的时候,像单片机,或者358、324的运放有默认电压的。这次换了其他运放,就没注意。真的很谢谢

网友F:
正常使用是,信号从负端输入,正端接地,输出再反向就是加法电路,你这个电路,照运放虚短和虚断的概念算了下,是加法电路,Vout=[(R3+R4)*(V1+V2)]/(2*R3),你这里都是10K,所以加法,Vout=V1+V2,不过运放最好双电源供电 ,单电源在无信号输入时损耗较大,你输出接个耦合电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正常使用是,信号从负端输入,正端接地,输出再反向就是加法电路,你这个电路,照运放虚短和虚断的概念算了 ...

我选的是rail to rail 单电源供电的运放。
顺便请教下。COMS的运放做这个电路不能通过仿真,连运行都不给,为什么会这样呢,是不是COMS型的运放使用有特别的规则

楼主:
引用 楼主:
嗯嗯!我知道错了。以前用的时候,像单片机,或者358、324的运放有默认电压的。这次换了其他运放,就没注 ...

我换了个COMS型的运放,OPA336,不给仿真了,不知道为什么。你能试一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换了个COMS型的运放,OPA336,不给仿真了,不知道为什么。你能试一下吗

电源的标法不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的标法不同的。

那怎么标~~~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怎么标~~~的

VDD,V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