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谁对STM32 AD采样单通道和多通道设计用的很熟,最近碰到个问题

楼主(2014-09-29):
    我单通道采样没有问题,但是换成多通道采样的数据就不太对劲。明明12位AD转换,但是采进来的数据却是很大很大的,上万的。
  单通道采样设置:AD就没什么说的了,DMA缓冲区设置为1,循环模式,内存空间也是开辟了1个字。我连续采样2048个数放到一个2048的数组上。
  三通道采样设置:开通三个AD通道和次序,DMA缓冲区现在有两种方案,一种是设置为3,但是就是我刚才的问题,数据采进来不大对头。循环模式,内存空间开辟3个字。但是如果DMA缓冲器设置为2048*3,数据才进来的值差不多是对的,但是波形和实际的比,有畸变。
  现在不知道到底哪里出问题了,我是**DMA缓冲区设置为3的方案,但是,数据真是邪门了。
  谁有体会,速回我呵呵。。

网友A:
多通道规则采样,你可以考虑将采样时间适当加长一点。对精度有好处。

如果采进来的数据却是很大很大的,上万的。是不是结果对齐得到设置变了? 留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通道规则采样,你可以考虑将采样时间适当加长一点。对精度有好处。

如果采进来的数据却是很大很大的,上 ...

你是说这个吧“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我是想知道我采的是同一个传感器数据,单通道没问题,我用多通道测量,基本设置没有变,就是该变的了。采样时间我用缓冲区2048*3试过,也不理想。

网友A:
采样时间,就是象 ADC_SampleTime_1Cycles5 这个参数的设置。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 函数里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样时间,就是象 ADC_SampleTime_1Cycles5 这个参数的设置。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 函数里的参数 ...

恩,这个我知道的。设置过,不理想

网友B:
大虾,DMA缓冲器设置主要保证最少缓存就行了,也就是说3通道对应的DMA缓存设置成3就行了。我一直是这样用的没有出现你说的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虾,DMA缓冲器设置主要保证最少缓存就行了,也就是说3通道对应的DMA缓存设置成3就行了。我一直是这样用的 ...

我也是一直**我的看法是3,我同事要设置成2048*3,而且设置成他那样就起码能看到个靠谱的数据,设置成我这样的,就不行,大侠,QQ有没,详细问问你

网友B:
公司禁止登Q的,你检查一下你的设置吧,或者你上传一下

楼主:
问题解决了,阴沟里翻船。

网友C:
通道切换后一定要延时一段时间,而且转换开始要后启动

网友D: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阴沟里翻船。

怎么解决的?给大家讲讲。

网友E:
目测是大小端
左右对齐之类的问题

网友F(2015-09-02):
您好,怎么解决的,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能说一下吗, 着急啊

zzp499542@163.com

网友G(2016-06-07):
楼主真有意思 问题解决了 自己就跑了,光想着得到别人的经验,不分享自己的经验,你发帖干嘛

网友H(2018-05-05):
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之前相同的AD初始化程序,调整业务逻辑应用程序后,发现采样处理的数据全是上万的数据,希望可以提供一下解决方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