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差分转单端的方案?

楼主(2014-09-29):
(无正文)

网友A:
运放,最近研究USB的信号转换,一切都是瞎琢磨,挺讨厌的。
还有你正玄波想转出个什么信号?PWM?

网友B:
2楼的电路是基于双电源系统,如果单电源系统,R4下端改接到VDD/2的偏置电压上

网友B:
jjjyufan 版主还能找到HT7660啊,我印象中HT这款料用的人非常少

网友C:
用485芯片就行了,速度足够、电路简单、可靠、便宜、好买。
  能用到600KHz仍正常的运放都不便宜。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485芯片就行了,速度足够、电路简单、可靠、便宜、好买。
  能用到600KHz仍正常的运放都不便宜。 ...

也不贵啦,比如250MHz的带宽的运放SGM8052,也才不到2.5元RMB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也不贵啦,比如250MHz的带宽的运放SGM8052,也才不到2.5元RMB

国产的贴片MAX485E 才两毛钱一片。 不过SGM8052这么高的带宽,两块多也是蛮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