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关于结构体作函数参数直接赋值,请教

楼主(2014-09-29):
typedef struct {
        uint64_t     x;
        uint32_t     y;
}  jiegouti;

jiegouti tt = {1,1};
void function(jiegouti a)
{
   a = a;
}

我现在只能这样调用  function(tt);

现在想直接赋值为什么不行?有什么理论依据?
function({1,1});

网友A:
{1,1}

编译器可不知道这与jiegouti是什么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RT:

什么编译器 ?

MDK不行啊

网友B:
jiegouti abc;
abc = {1,1};
上面这样都是不行的,{1,1}这不是一个合法的表达式。这种方法只是用来初始化复和类型数据的,像结构数组这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什么编译器 ?

MDK不行啊

使能C99标准
我那就是MDK

网友C:
形参的格式不是这样子的,形参只能为数据类型,中间用逗号隔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