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5.x中,如果把里面的数据转出来?

楼主(2014-09-29):
数组里有几千个数据,想把它们导入到execel里,当CCS运行时,用fprintf打印到文件里是可以的,我现在想在CCS停止时,把这几千个数据导出来,怎么操作?

一个一个地复制,太慢了。

楼主:
搞定了,用 save memory,可导出不同格式的*.dat文件

网友A(点评):
想问一下楼主,这个具体怎么弄得?急求

网友B:
支持楼主的分享精神,让大家有更好的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支持!

网友C(2019-10-02):
perproties中各选项的的意义:1,Action 在该项中设定,当程序运行到该点时,接下来执行何种操作。在此选择连续刷新view(包括graphic刷新)、读取数据、导出数据等项。

网友D:
打开工程 load程序后 view ---menory browser
这里选择右上箭头符号,会有三个选项
选择load memory

网友E:
使用串口输出不行吗?

网友F:
楼主的传输速度怎么样?

网友G:
可以直接导入的吧

网友H:
这个没有做过,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I:
需要多大的数据呢?

网友J:
用fprintf打印到文件里?

网友K:
当CCS运行的时候,可以直接输入

网友L:
把这几千个数据导出来,怎么操作?

网友C:
在debug界面->加载程序->设置断点

网友E:
或者使用usb功能

网友L:
楼主需要处理什么数据呢?

网友F:
可以网络传输数据的。

网友K:
导入到excel处理数据吗?

网友G:
不能输出为txt文档吗?

网友H:
可能执行的效率会受到影响的。

网友I:
不能建立数据库吗?

网友J:
txt文档就可以导入数据了。

网友D:
打开工程 load程序 后 在ccs debug模式下 tools 菜单下可以看到有save memory 等菜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