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6-bit MCU] HCS08AC60 bootloader波特率设置问题

楼主(2014-09-29):
各位前辈:我使用AN2295SW内的HCS08例程,写入MCU无法实现bootloader功能,调试后有些疑问,请前辈解惑:
例程中,在接收到PC发送的字符后,程序直接进入了ICGTRIM,进入该函数后,紧接着就是一句
   MONRXD:
         BRSET    RXDBIT,RXDPORT,MONRXD    ; WAIT FOR BREAK SIGNAL TO START
   我对此的理解是如果接收到的字符不是“0x00”,则等待,但协议中说:如果PC发送0xFC后未正确收到MCU返回的0xFC,则会发送间隙字符,调整波特率,也就是MCU接收到PC发送的0XFC后,就直接进入等待状态,而PC因为未收到MCU反馈的0XFC,就发送了调整波特率的命令,这导致了波特率的错误调整,不知道理解是否正确?

   通过发送特定字符,不断尝试,我将初始化中设置波特率的值做了改变,并将MCU校正波特率的函数ICGTRIM注释掉后,现在可以写入s19文件。

    但这样一来,就没有了MCU调整波特率的功能,而且我内心认为例程是不会有这种错误,肯定是我认识的不对,所以请各位做过的前辈解惑,谢谢!

官方例程

楼主:
官方例程中,我关闭外部引脚使能后,调试信息如下:
Waiting for HC(S)08 reset ACK (timeout: 10s)...received 0xfc (good).
Calibration break pulse sent. Count: 1
Can't read MCU info. Could be protocol error.
(Or forgot to set single wire mode?)
由该信息可知:
初始连接已经建立,发送了一个间歇字符,但接受的芯片信息格式不对,原因就是波特率不对,导致数据错误,可大致验证我对例程的理解

楼主:
不会吧,这个应该很多前辈都早已做过的吧,怎么会没人回复呢,难道我发错地方了?

网友A:
楼主你好
由于论坛暂时没有专职8bit工程师,所以建议你将此问题按照帖子   飞思卡尔申请样片与购买的论坛VIP通道开通了,小伙伴速来!   提交一个服务请求:
如果你尚未注册飞思卡尔官网账号,请先点击注册按钮:右侧图标完成注册。
如果你已有飞思卡尔官网账号,可以点击申请SR按钮:右侧图标提交一个服务请求。
最好使用英文详细描述一下遇到的问题,以便国内外工程师都能够帮助到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官方例程中,我关闭外部引脚使能后,调试信息如下:
Waiting for HC(S)08 reset ACK (timeout: 10s)...rece ...

看一下这篇呢:
【经验分享】AN2295调试总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这篇呢:
【经验分享】AN2295调试总结

感谢关注,我之前的理解有误,对汇编不是很熟悉,所以看起来费劲,现在重新理解后发现可能的问题所在了:在检测完间隙字符的时间后,ICGTRM调整值是加或者减0X80,个人认为应该是调整幅度太大了,先将其改为了0x40,可以实现连接了,不知是否还有其他未考虑到的问题,本次就算找到答案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关注,我之前的理解有误,对汇编不是很熟悉,所以看起来费劲,现在重新理解后发现可能的问题所在了: ...

不用客气呢
下次遇到问题欢迎再来飞思卡尔MCU论坛发帖与大家一起讨论。
另外在发帖24小时之后,还请楼主配合我们按照论坛置顶帖 本论坛中结帖方式 操作完成结帖。谢谢:D

网友B(2017-03-29):
楼主搞定没?我调试了好久一直搞不定。能不能指点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