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字符串的问题

楼主(2014-09-29):
常见的做法就是使用双引号把字符串引用起来
printf("hello world");
请问,如果双引号也作为字符串,该怎么办 ??该怎么写??怎么表达??? 谢谢!!!!!
printf("hello world""""""""""""""");

网友A:
用双引号把双引号括起来

楼主:
2楼的方法(用双引号把双引号括起来),这个方法需要把同一条字符串分开来写

3楼的方法(\"\"\"\"),用\"来表示" 方法行得通
但是问题又来了,如果又是如何表示\"呢???

编译器遇到\",编译器就把\"理解成为"

那么如果不想让编译器把\"理解成为"

要让编译器把\"理解成为\和"的两个符号,又是如何写的呢??  如何表达的呢??谢谢!!!

网友B:
??/ 表示 \
C中定义了几个三字母词  就是三个字符在一起表示一个字符

网友C:
引用 楼主:
2楼的方法(用双引号把双引号括起来),这个方法需要把同一条字符串分开来写

3楼的方法(\"\"\"\"),用\" ...

\ = \134, " = \042

网友D:
天呀,LZ多看看C语言的基本语句转义字符的定义。

网友E:
引用 楼主:
2楼的方法(用双引号把双引号括起来),这个方法需要把同一条字符串分开来写

3楼的方法(\"\"\"\"),用\" ...

\\\"

网友F:
看C语言转义字符

网友G:
楼主要么是不看书,只胡想的。
要么是来耍乐的

网友H:
都不百度下,不要太指望别人告诉你。

网友I:
这些都是基本功,多看看书吧。

网友J:
有些无语
好像可以把转意字符变为普通字符的就是 \ 吧

网友K:
谭浩强《C语言车数设计》

网友K:
谭浩强《C语言程序设计》

楼主:
每个人都有技术上的盲点啊!!!
我以前少用字符串,现在突然要用起这个东西,一时间不记得了,所以就问问

网友L:
哈哈  弱爆了   看看我用python怎么玩吧
>>> print "Hello world!"
Hello world!
>>> print "Hello world!'''"
Hello world!'''
>>> print 'Hello world!"""'
Hello world!"""
>>> print "Hello world!\"
Hello world!\
>>> print "Hello world!\\\"
Hello world!\\
>>> print r"Hello world!\\\"
Hello world!\\\\

网友M:
很多的C语言基础确实非常薄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