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仪表放大器输入端C2电容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4-09-29):
(无正文)

网友A:
用来消除输入信号的差模干扰吧

网友B:
图纸上都写清楚了,RFI滤波

网友C:
RFI滤波 ADI的一篇文档MT-070:《仪表放大器输入RFI保护》有详细的说明。

网友D:
简单的说,就是滤除差模干扰。
细一点说,有两点
一是滤除输入信号的差模成分。转折频率是1/(2pi*C2*(R1a+R1b))
二,R1a和R1b的匹配误差,C1a和C1b的匹配误差,都会引入额外的差模信号(不是信号源自身的差模信号)。C2可以滤掉匹配误差带来的差模信号,所以一般要求C2是C1的十倍以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简单的说,就是滤除差模干扰。
细一点说,有两点
一是滤除输入信号的差模成分。转折频率是1/(2pi*C2*(R1a+R ...

很详细啊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