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规则采样法用在哪?

楼主(2014-09-29):
我使用的是F2808,现在想产生SPWM波。想问下,规则采样法是用在哪里?

网友A:
SPWM波,配置一下PWM相关的寄存器就可以了

网友B:
如何改变脉冲的宽度。

网友C:
规则采样法的目的在于确定脉冲宽度,是对于实际应用而言,而你若仅仅只是想产生波形,看看样子,不需要用采样,软件产生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