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FAQ】怎样理解MSP430在TPS芯片中的监测

楼主(2014-09-29):
FAQ标题   怎样理解MSP430中, 使用芯片TPS3307-25,对电压进行监测

FAQ正文  TPS3307-25芯片的固定复位信号时间为200 ms,所监控的电压范围包括2.5 V、3.3 V,具体的设计中需要对系统中+3.3 V电压和2.5 V电压以及PWRGD引脚(1.4 V)进行监测,一般采用降低电源电压或者用引脚按键的复位方法.

网友A(2014-11-16):
这个一般都是3.3v 的用的比较多的啊

网友B:
430单片机的大部分都是涉及到3.3V的电压的啊。

网友C:
参考下的吧,,这个我还没怎注意的啊

网友D:
这个帮着顶起的吧,,我还不太明白啥意思的啦。

网友E:
这个是需要兼顾到整个系统的电压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