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FAQ】MSP430在电脑上无法识别仿真器

楼主(2014-09-29):
FAQ标题  U-JTAG 仿真器在硬件仿真的时候出现硬件类错误

FAQ正文
1.可以在出现DRIVER FET DEBUGGER提示后尝试重新安装驱动
2 查看是不是在IAR目录中
3 查看是不是接触不良
4 检查仿真器电源有无问题
5 查看软件中有无选择正确的芯片
6 确定接口完全正确
7 尝试其他简单例子

网友A(2014-11-16):
谢谢楼主的分享的,总结的比较全面的。

网友B:
楼主总结的还是非常齐全的啊,,这个问题我个人觉的还是电脑的操作系统的兼容性的相关的吧。

网友C:
楼主总结的很简明扼要的。。。

网友D:
有时候是电脑的操作系统缺少了某个相关的文件的,该文件大部分是被某些安全软件给干掉了。

网友E:
楼主总结的还是蛮不错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