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和AD芯片的转换延时怎么定义?

楼主(2014-09-29):
如果说要测量,或者要评估一块AD或者DA芯片的转换延时,该怎么做?

网友A:
这个没有必要自行测试,看手册中的参数即可。

网友B:
要做也可以,转换后反复的测量,从结果中可以看出转换延时的时间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有必要自行测试,看手册中的参数即可。

手册中的东西好乱,不知道哪一项对应延时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做也可以,转换后反复的测量,从结果中可以看出转换延时的时间来。

那就是造一个上升沿或者下降沿。来测试图转换的上升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