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和AD对于信号的还原度?

楼主(2014-09-29):
FPGA数据表通过DA产生20KHz正弦波(DA采样率800KHz,一个周期40个点),正弦波通过RC延时网络,再用AD采回来(AD采样率800KHz,一个周期40个点)。用来测量幅相特性。在后面AD固定的情况下,有没有必要增加前面正弦波的还原度?是增加DA的bit比较好,还是增加DA的采样率比较好?两者目前都是16bit

网友A:
想提高保真度,当然增加位数提高采样率都有好处。有没有必要,看应用的要求。

网友B:
试一下,前后一对比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提高保真度,当然增加位数提高采样率都有好处。有没有必要,看应用的要求。 ...

嗯。谢谢chunyang,先试试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一下,前后一对比就出来了。

好的,这个multsim能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