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运放的区别?

楼主(2014-09-29):
手上有MC333078、JRC4580、TL072C,请问这三块运放都有什么区别?可以互相替换吗?因为价格差距还是蛮大

网友A:
应该是JRC4580最便宜,这款用来处理音频还不错,性价比超高
MC33078用的就少些,TL072用的人蛮多,能否互相替换使用是要看具体处理什么信号的

网友B:
价格差距大,一般不可以互相替换。
匿名
这三种运放都是双运放,原则上可以互换。但最好是根据实际电路斟酌一下,首先是三者的输入阻抗差异就很大,如果使用在最前端的话,存在与信源阻抗匹配的考虑。TL072属于FET输入双运放,是最普通的工业运放,特点是输入阻抗高,也被常用于廉价的音频电路中。MC33078和JRC4580都是双极型输入的运放,失真很小,这两者都常被用于音频设备中,尤其是JRC4580属于低噪声、超低失真运放,在一些专业音频电路中也都能见到它的身影,常用于话筒放大器、频率均衡器等电路中。把这两种运放的主要参数罗列如下:型号             偏执电流   输出电压   共模抑制比   静态电流    GBW        THD         等效输入噪声MC33078        25nA        10.7V       110dB            4.1mA    16MHz     0.002%         4.5nV(均方根Hz)JRC4580       100nA        13.5V       110dB            4.1mA    15MHz    0.0005%         0.8uV r.m.s

网友C:
不同的应用,运放也不一样,要看用途了。
你的3个运放,起码一个是CMOS的。

网友D:
对比规格书 很明显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不同的应用,运放也不一样,要看用途了。
你的3个运放,起码一个是CMOS的。 ...

没有一个是CMOS的

确实!前面的输入是JFET。
嗯,他应该是说JFET

网友F:
072已经被我全都换成33078了,无他,后者假货少。

网友A:
引用 网友F:
072已经被我全都换成33078了,无他,后者假货少。

有机会可以试试SGM的,指定认可渠道交货,货期短价格又好:l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JRC4580最便宜,这款用来处理音频还不错,性价比超高
MC33078用的就少些,TL072用的人蛮多,能否互相 ...

就是放大超声波信号 很简单的电路 应该可以替换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放大超声波信号 很简单的电路 应该可以替换的吧

放大超声波对带宽有要求,应该是不可以互相替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