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release下进不了CN中断

楼主(2014-09-29):
很奇怪的问题。
debug下,RUN,程序正常运行,正常输出。
但release下下载程序后,却进不了中断,中断中的语句没有执行。

楼主:
很奇怪啊

楼主:
外部中断可以,CN中断却不行

网友A:
不奇怪,一般都是错误的程序代码写法造成的。

例如:
因为ICD调试时需要使用到中断资源,所以编译器会自动插入打开GIE标志的代码,但用户的程序中自己并没有写这个,如果用户程序中使用了中断,但使用release模式编译时,会删除掉那个自动插入的打开GIE程序,此时编译后再下载到芯片就有可能出现你的这个现象。

还有很多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奇怪,一般都是错误的程序代码写法造成的。

例如:

//********************CN初始化函数*************************//
void intCN()//RB0为CN输入
{
  TRISBbits.TRISB0=1;
  CNEN1bits.CN2IE=1;//RB0为CN2
  IEC1bits.CNIE=1;
  IFS1bits.CNIF=0;
  IPC4=0x5000;//电平变化中断优先级
}

//********************CN中断函数*************************//
void __attribute__((__interrupt__,auto_psv)) _CNInterrupt(void)
{
  //if(PORTBbits.RB0)
     IEC0bits.T1IE=1;//启动定时器
   IFS1bits.CNIF=0;//中断标志位清零
     LATA=0XFFFF;
}

这是CN中断的两个相关函数。没什么错啊,为什么debug下可以,release下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奇怪,一般都是错误的程序代码写法造成的。

例如:

我用pickit3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奇怪,一般都是错误的程序代码写法造成的。

例如:

dsPIC中没有GIE

楼主:
release下其他中断都没问题,唯独进不了电平变化中断

网友A:
引用 楼主:
dsPIC中没有GIE

我只是举了一个可能的例子,并不是告诉你:你就犯了等同这个举例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