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应用] 哪位大神有中颖单片机的例程?小弟急需。

楼主(2014-09-29):
最近要开发中颖的SH79F166A型单片机,不知如何入手。求一例子。

网友A:
找我呀,哥们

楼主:
大哥,求发个,要C的,汇编我看不懂。

网友B:
楼主难道是一点都不懂吗?你要DMEO总要有个目标或者范围吧,比如内部的UART,ADC, PWM,EEPROM,LED或LCD驱动。你不可能指望大家把这些都给你的。

网友C:
这个SH79F6431学习板V1.0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难道是一点都不懂吗?你要DMEO总要有个目标或者范围吧,比如内部的UART,ADC, PWM,EEPROM,LED或LCD驱 ...

楼主小白,刚接触,不好意思。:L: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难道是一点都不懂吗?你要DMEO总要有个目标或者范围吧,比如内部的UART,ADC, PWM,EEPROM,LED或LCD驱 ...

主要做一下LCD驱动的

网友B:
这个难倒我了,我只是用来驱动LED的,LCD还没用过。

不过中颖的MCU,一般这些功能的应用,其实就是查找手册相关章节部分末尾的寄存器,对照着每个bit的功能介绍,根据自己实际应用,一个个去配置,完了基本OK,当然个别需要全局中断等设置配合影有点,需要另外配置下。

这些年,一直这么用,感觉还好,至于166A嘛,楼主初用,给你个提醒:部分寄存器是分在BANK1上的,初始化时要记得先设置到BANK1,设置完了,再回到BANK0,否则这些外设不会正常工作的哦。我就被这个整过。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主要做一下LCD驱动的

留下你的邮箱,我发一个给你!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个难倒我了,我只是用来驱动LED的,LCD还没用过。

不过中颖的MCU,一般这些功能的应用,其实就是查找手 ...

说得对,最好还是自己写吧,别指望官网的那些例程了,中颖的MCU只有对照手册自己来写才知道啥回事,我也被BANK1害了不少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留下你的邮箱,我发一个给你!

237703002@qq.com

网友C(2015-01-02):
引用 网友B:
这个难倒我了,我只是用来驱动LED的,LCD还没用过。

不过中颖的MCU,一般这些功能的应用,其实就是查找手 ...

深有同感呀,有段时间调USART,用TIME4做波特率,结果TIME4的设置寄存器在BANK1里面,当时没注意,结果调试了三天时间,最后仔细核对规格书,才发现这个问题设置寄存器在BANK1,需要将指针设置到1后再设回0.

网友F(2015-04-17):
引用 网友C:
这个SH79F6431学习板V1.0的程序

+1

网友G:
希望好用吧,呵呵

网友H(2015-08-31):
引用 网友D:
留下你的邮箱,我发一个给你!

大侠,我也刚接触,做LED显示的,你可不可以也发一个给我,
谢谢你!

网友H:
引用 网友D:
留下你的邮箱,我发一个给你!

大侠,我也刚接触,做LED显示的,你可不可以也发一个给我,electronics-engineer@movingroup.com
谢谢你!

网友H:
@sszxxm      大侠,我也刚接触,做LED显示的,你可不可以也发一个给我,
electronics-engineer@movingroup.com
谢谢你!

网友I:
新手求教,,,765660187@qq。com

网友J(2016-12-14):
引用 网友C:
深有同感呀,有段时间调USART,用TIME4做波特率,结果TIME4的设置寄存器在BANK1里面,当时没注意,结果调 ...

可有USART的demo给我参考参考?我现在也在调串口,弄了两天都没调好。
邮箱:1021691105@qq.com,拜托了。

网友K:
中颖MCU一级代理,提供工具样品,技术支持和参考列程供学些,有兴趣可加QQ:2628536188 电话13242940546姜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