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 uboot运行后在加载内核时出现以下log,求解??

楼主(2014-09-29):
imx6q—sabreSD自制板运行Android4.2系统,spi_flash加载uboot,系统文件通过开发板下载到sd卡。拔码开关拨至sd卡启动,运行uboot后加载内核时串口打印以下信息后停止打印,自己曾修改uboot的boot_cmd系统文件路径,遍历如mmc0~3设备,不是init failed 就是no such device  file。

Board: i.MX6Q-SABRESD: unknown-board Board: 0x63012 [POR ]
Boot Device: NAND
I2C:   ready
DRAM:   2 GB
MMC:   FSL_USDHC: 0,FSL_USDHC: 1,FSL_USDHC: 2
JEDEC ID: 0x20:0x20:0x16
*** Warning - bad CRC, using default environment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Net:   got MAC address from IIM: 00:00:00:00:00:00

FEC0 [PRIME]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3  2  1  0
Card did not respond to voltage select!
mmc2 init failed
fastboot is in init......flash target is MMC:1
USB Mini b cable Connected!
fastboot initialized
USB_SUSPEND
USB_RESET
USB_RESET

Q: 1. 出现上述情况是否属于uboot环境变量有错误,如有错误如何修正?同时硬件可能会有什么问题导致??
   2. 之前把uboot以及系统全烧进sd卡启动时也是上述错误log,为了方便调试现在把uboot以及系统文件分离。具体的mfg下载脚本也是参照官方Android_spi_nor_sd的脚本,按理说下载方式应该不会有问题,不知道利用官方的脚本下载时,是否要注意分区的问题?或者默认?
   3. 板卡目前主要是在使用spi_flash以及sd卡,之前修改uboot遍历mmc0~3均不能正确加载,是不是说不能保证uboot就是按照boot_device的拨码开关sd卡读取uboot,有可能它根本就么有识别的sd设备,而是自动跳转到spi_flash读取了uboot,继而导致无法识别mmc*(inital failed)的现象???

楼主:
前面的问题已经解决,原因是bootarg中的字符需要换行符 ~少一个

楼主:
现在又卡在 Unpacking initramfs...

网友A:
楼主你好,这里你试一下把u-boot及所有的文件都烧写到SD上然后启动,看会遇到什么问题?

网友A:
在u-boot起来以后,你print一下,把u-boot中的环境参数设置你发给我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