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楼主:
资料在附件里。我检测出的问题就是GS和DS短路。经过化学处理和X射线探测,发现里面的引线断裂。现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短路。
PS:排除了ESD情况

image001(09-17-1(09-24-14-51-42).png (36.92 KB )

出现问题的电路图

出现问题的电路图

出现问题的器件

网友A(2014-09-29):
更换合适载流参数的型号,过流了。

网友B:
楼主测量为短路,实际上开路了。是吗?

网友C:
“GS和DS短路”,三根短路了,引线断裂?

楼主:
引用 网友C:
“GS和DS短路”,三根短路了,引线断裂?

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换合适载流参数的型号,过流了。

不是过流的问题,

网友D:
莫非是地线的问题,两个电源的地线引线尽量分开,别叠加在一起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是过流的问题,

就是过流的问题。
  特别是Q2201,导通、关断的时间都超过10mS量级,如果12V-Panel侧负载较重,这个时间足够发生损失。
  从PDF的图10查看,器件在30W功耗时允许的时间不到2mS,也就是60mJ的能量就足够造成局部破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是过流的问题。
  特别是Q2201,导通、关断的时间都超过10mS量级,如果12V-Panel侧负载较重,这个时间 ...

问题就出在2201,而且12V侧的负载是比较大。但是,我们的工程师做的仿真,虽然有短暂过流但是功率确是在安全工作区内(datasheet是在常温下做出来的,可工作时问题肯定要高许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测量为短路,实际上开路了。是吗?

Electrical verification短路,X-ray inspection引线断裂

网友F:
引用 楼主:
问题就出在2201,而且12V侧的负载是比较大。但是,我们的工程师做的仿真,虽然有短暂过流但是功率确是在 ...

可以把100K电阻换成0欧的,在把C2204去掉,试试,仿真只是参考,特别是热之类的,实际测测才是王道,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把100K电阻换成0欧的,在把C2204去掉,试试,仿真只是参考,特别是热之类的,实际测测才是王道, ...

做过去掉C2204的仿真,没什么用。如果把100k和c2204都去掉,那导通开关时的浪涌电流不是应该很多么

网友F:
引用 楼主:
做过去掉C2204的仿真,没什么用。如果把100k和c2204都去掉,那导通开关时的浪涌电流不是应该很多么 ...

浪涌是看你后面是什么负载,你做启动的仿真吗?个人估计是在开启的时候你的MOS管停留在线性区域的时间过长导致的,具体的你可以观察开机时的DS电压变化,和GS电压,不要只知道仿真,少年,拿起你的示波器吧,那是最有用的工具,仿真是要和实际相互对照的,相同条件,当有不同结果时,以实际结果为准,想想,自己的模型是不是哪里不正确,就像你说的去掉C2204明显GS的上升和下降曲线肯定不一样,那开机过程肯定不一样,你仿真出来还说没什么影响,怎么可能呢?你再仔细想想:)

网友G:
过流过载无疑
15楼观察挺仔细,可能那是出于上电顺序,不妨一试(另一方面缓启动可能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