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很容易出错的■奈奎斯特稳定判据■

楼主(2014-09-29):
有两个原因,决定了奈奎斯特判据特别重要,但是,许多人对这个判据理解不到位,绝大多数人就只记住了包不包围那个点了!!!

我在[关于巴克豪森判据的一句话]一贴中,给出了一个"反例",有人给出了解答,地址: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06690&mobile=no

便于叙述,复制粘贴原文主要内容:

注意其T(S),在复平面原点处和无穷大处,T(S)等于A。如 果画出其Nyquist图,基本上就是个“圆”。由于这个“园”内 很可能不含有(1,j0)点(即系统极点在LHP),振荡器不能 起振很可能是件常事。不过,如果仔细设计好相应的参 数,完全可能起振。

从图中还可以看到,完全有可能|T(jω)|<1(相位零处)而 振荡器可以起振。
■■

网友A:
先复制图:

网友A:
显然针对此 T(S) Nyquist图过实轴两点,其一是A,其二是A(R1C1+R2C2)/(R1C1+R2C2+R2C1)。

如果 A(R1C1+R2C2)/(R1C1+R2C2+R2C1) < 1 < A,则Nyquist曲线绕(1,j0)点(顺时针)两圈。说明系统极点处在RHP。

简单起见,令R1=R2、C1=C2,可得

  1 < A < 1.5

楼主:
根据巴克豪森判据和奈奎斯特判据,选择合适参数,这个电路和标准维恩桥振荡器一样是震荡的。
但不管是仿真,实验,还是经验-带通能实现,而带阻型的无法实现正弦波振荡器!
问题出在哪?

网友A:
混淆前提,是忽悠者一贯玩弄的伎俩....

LTI下,要么是稳态,要么就是衰减或无限增长。要实现实际的振荡器,必须还得有个非线性因素作为其必要条件。至于那个非线性因素是常规的还是奇异的,另当别论。在此,人们倒可以猜测一下,大概是个什么样的非线性放大器“A”可能适合此地的那个“异常的”(noval)振荡器。

楼主:
月不懂,脾气越大,那我花5分钟给你讲讲。

画图中。。。

楼主:
弄不懂巴克豪森判据的看下图:

看图前默念两遍:世界如此   美妙,我却  如此   暴躁,这样  不好,不好!

网友A:
为防止某些人恶意地选者性失明,特意加大字体红字显示:

至于那个非线性因素是常规的还是奇异的,另当别论。在此,人们倒可以猜测一下,大概是个什么样的非线性放大器“A”可能适合此地的那个“异常的”(noval)振荡器。

楼主:
乖乖,真是霸道,什么都是他说了算,连原作者说了都不算,想怎么规定就怎么规定,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太狂妄了!

网友B:
非线性的作用在于启动和平衡吧,非线性激发大量谐波,非线性的导数<0维持平衡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线性的作用在于启动和平衡吧,非线性激发大量谐波,非线性的导数

张家边的老师果然顶刮刮!!!

pjy
版主,张家边是个小地方,乡下人见识,别见笑,呵呵。

楼主:
把若干个电路的研究结论,推广到一类电路,这样的归纳法有风险,有可能漏掉东西
从零极点的观点来研究振荡器,最早的著作是勒让德所写,一般结论是启动时RHP,然后向LHP运动,然后反复。
于是,许多人据此得出结论:震荡~RHP-LHP复极点!
其实原书脚注还有进一步说明:振荡器不光是有共轭复极点,还得有零点!

楼主:
前言不达后语的典范:
■ 振荡器不能 起振很可能是件常事。不过,如果仔细设计好相应的参数,完全可能起振。■

读完有点晕,到底能不能起震啊?

■完全有可能|T(jω)|<1(相位零处)而 振荡器可以起振。■
来来来,你照此条件,把电路调试出来,俺给你充50元话费!

楼主:
从上面可以看出,线性分析的优点是easy,缺点是不可靠
所以我们以稍微复杂一点点的非线性分析来代替它。

下面是教材<电路分析基础>第7章的课后习题,看着不孬,拿来给大伙练手。
题:下面是振荡器电路中非线性器件的伏安特征,请判断哪些有可能使电路震荡?
1.v=-sin i
2.v=cos i -i-2
3.v=-exp i ×sin i
4.v=i^n-i n为奇整数

楼主:
易错点:上面的理论分析,"头头是道",可惜漏看direction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