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为什么485或CAN通信芯片的隔离供电电源B0505输出电压偏高

楼主(2014-09-29):
       很多的客户在使用我司的B0505产品的时候,通常是给通信芯片,如485或者CAN芯片提供隔离的供电,但是在使用的过程中通常会发现模块的输出电压偏高,一般可能会到5.3V左右,偶尔会更高。所以很多的客户想了解为什么电压这么高,又如何改善,让供电电压在5V左右,保证通信芯片的高可靠性。
       具体的原因:我司的产品是开环的设计,而且产品是非稳压型的,所以输出电压会随着负载的变化而变化,负载较重的时候,输出电压就下降。正常设计的产品,我司的产品在满载的时候,如1W的产品负载200mA,输出电压可能在4.9V左右,负载较轻的时候,如负载只有30mA,电压就可能达到5.3V左右。如果客户的通信芯片的供电电压范围较小,可以选择如下的方式进行改善:
       1、增加假负载,电阻降额需要足够;劣势是损耗大;
       2、选择低功率的产品,例如B0505LS-1W2R2;
       3、选择稳压的产品IF0505S-1W或加LDO稳压;
       4、输入端加二极管降压或者输出加二极管降压。

网友A(2014-11-01):
这是电源本身的问题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电源本身的问题吧

跟系统也有一点关系吧

网友C:
这个应该在说明书里面标注上

网友D(2014-12-11):
这个确实有这样的问题。我买的模块大多输出在5.5V 最高的到5.8V。所以对后面的通讯用的485芯片是考验。 我现在就是在输出串一个4148, 另外加了 一个一个电阻假负载。 情况好很多了。 基本上没再担心,通讯烧芯片的问题。

我当时也怀疑这个是开环的输出。看到官方的回答,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确实有这样的问题。我买的模块大多输出在5.5V 最高的到5.8V。所以对后面的通讯用的485芯片是考验。 我 ...

开环设计都会有这样的问题,但在一般的应用场合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网友E:
应该是电源的问题,我们之前也遇到过。供电不是标准的5V,是用串口上的5V供电的,后来改成电源供电,问题基本上没有啦。

网友F:
以前没有注意到

网友G(2015-11-30):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在说明书里面标注上

楼主说的在理。厂家应该把它写成正式文档。

网友H:
使用假负载吗

网友H:
这样的电源是不是不稳定了。

网友I:
设计的 时候,需要注意了,

网友I:
这个平时没有注意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楼主说的在理。厂家应该把它写成正式文档。

485的芯片应用广,这种问题难免遇上。

网友J:
产品是非稳压型的怎么控

网友K(2015-12-31):
二极管的问题能解决吗

网友K:
B0505的电压自己会升高吗

网友K:
需要什么其他的辅助外部器件吗

网友L:
二极管降压的影响是什么

网友M:
485的芯片偏高会有影响吗

网友L(2016-01-30):
二极管降压多少

网友N(2016-03-02):
RS485侧负荷电流太小,建议工作在>20mA以上,就能规避该问题,或直接需用金升阳的TD501D485模块

网友H:
电路设计的怎么样?

网友H:
电压过高,肯能是匹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