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方法] 伺服电机Z相信号检测

楼主(2014-09-29):
测伺服电机驱动器编码器输出Z相信号的时候,Z相信号输出的应该是脉冲信号,但实际检测到的是尖端脉冲,不方便控制器检测,有什么办法吗?大家再使用时,检测到的都是这种尖端脉冲吗??

楼主:
实际检测到的Z信号为下方的信号,,,:dizzy:

网友A:
有的是两路Z信号输出,都是很规正的方波,一路集电极开路,一路差动,后者需要专用芯片,手册上都有详细电路

楼主:
我检测到A+的信号输出是上图中3所表示的那样的尖端脉冲,集电极开路的输出完全就是乱的波形!!!你那边有经典电路吗?我这边手册上都没有说的这么详细!!!:dizzy:

网友A:
集电极开路没负载用示波器直接测不出的。松下三菱安川的手册上都有差动驱动信号接收典型电路

楼主:
我去他们网站下载了几个型号的手册,然后上面都没有看到!!!!:L,,,你能直接截张图给我妈????

楼主:
你这是哪个公司的,什么型号的电机手册,我去下载下来好好研究一下!!谢谢:handshake

网友B:
应该是方波才对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这是哪个公司的,什么型号的电机手册,我去下载下来好好研究一下!!谢谢 ...

你好,,现在我Z轴方波是检测到了,但是为什么在电机不转的时候,还有波形输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方波才对

你好,,现在我Z轴方波是检测到了,但是为什么在电机不转的时候,还有波形输出呢???

网友A:
是A相或B相脉冲吧,Z从来都是一圈输出一个,再说电机不转时驱动器不会有脉冲输出的。那截图是松下的说明书,三菱的说明书里面也有那电路

网友A:
楼主为这个事竟然纠结这么久,如果不是需要采集AB相脉冲,那还不如外加一个零位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为这个事竟然纠结这么久,如果不是需要采集AB相脉冲,那还不如外加一个零位算了 ...

刚做电机驱动这一块,好多自然不懂了,现在好一点了!!!会不会是电机没有完全固定,然后抖动的时候有脉冲输出了!!!
就是不能用外部零位,所以才检测ABZ信号的,要是准用外部零位的话,就好办了!!!:)

网友A:
我只是用伺服电机,但我认为伺服驱动器的脉冲输出并不是电机屁股后面那编码器的信号直接过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是用伺服电机,但我认为伺服驱动器的脉冲输出并不是电机屁股后面那编码器的信号直接过来的 ...

编码器的反馈信号一般都是输入到驱动器中,经过DSP处理后输出到用户接口:)

网友C:
看着似乎在输出端没有加上拉吧?

网友D(2014-11-02):
上拉,低通滤波

网友E(2014-12-10):
集电极开路,需要上拉,不然测不出

网友F:
是差分信号吧

网友G(2015-01-14):
你的时间轴打的不对,拉开看
Z脉冲一圈一个

网友H(2015-12-07):
请问楼主用的是什么驱动器。本人手上有一台华大DS302系列的,但是不知道如何利用单片机控制该驱动器,如何正确接线,请指点指点

网友I(2016-10-11):
您好,请问下。您是怎么测量驱动器输出脉冲的呢?我现在从驱动器接编码器反馈的A正、A负、B正、B负、Z正、Z负的信号,用示波器观察,波形很乱很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