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can总线数据问题。

楼主(2014-09-29):
数据是0x00,0xE7,请问0x00怎么会有个红圈内的1呢,并且显示个X,这个代表什么。

网友A:
填充位(Stuff Bi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填充位(Stuff Bit)

哪里有介绍,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填充位(Stuff Bit)

这是总线的一种编码方式,当帧起始、仲裁场、控制场、数据场以及CRC 序列均通过位填充的方法编码时,无论何时发送器只要检测到位流里有5 个连续相同值的位便自动在位流里插入一补充位。因为如果在使用位填充法进行编码的信息中出现了第6 个连续相同的位电平,将检测到一个填充错误,错误计数值加1。

http://zhidao.baidu.com/link?url=OINIKPdBPO3BXsPxfNxldVd6zDji8hmrQ023h-_GxpW34tDgGASMs2-fSjagUM2et4-d_nEVVGbeXxCsQAu-X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