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烧毁

楼主(2014-09-29):
Wifi路由器的dcdc芯片老是烧坏,负载很轻,查不出原因,dcdc的工作频率是1.5Mhz,会不会是wifi射频干扰了dcdc的开关管工作?

网友A:
会不会是wifi射频干扰了dcdc的开关管工作?

几乎不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wifi射频干扰了dcdc的开关管工作?

几乎不可能。

为何这样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樓主您常看帖的人,怎么會發敘述不全的帖。芯片損壞不外乎過壓或過流。電感量太小則流過切換開關的峰值電流 ...

现在没有发现过压或过流,元器件参数和layout都是参考规格书的

楼主:
都不知道怎去查原因了

网友C:
加一个超温
手机发了一条短信,把卫生间灯泡烧爆了,惊悚片断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何这样说?

如果DC-DC由于wifi射频干扰而“芯片老是烧坏”,那么wifi射频必受DC-DC干扰连一秒钟也无法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樓主您常看帖的人,怎么會發敘述不全的帖。芯片損壞不外乎過壓或過流。電感量太小則流過切換開關的峰值電流 ...

電感量太小則流過切換開關的峰值電流很大?

能解析一下原因吗?
@king5555

网友D:
dcdc芯片老是烧坏,除了负载外,更多的是开关管的损耗大的原因。

网友C:
就这么点信息?太小瞧做模电难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