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FAQ】+MSP430如何从外部晶振获取MCLK?

楼主(2014-09-29):
FAQ标题:MSP430如何从外部晶振获取MCLK?
FAQ正文:在PUC复位信号之后,基本时钟模块使用DCOCLK作为MCLK。如果需要更高的频率可以选用LFXT1时钟或XT2时钟(注:MSP430G22x0中不含有LFXT1系列振荡器,XT2时钟部分型号没有,具体详见所用单片机的数据手册)。
从DCO切换到外部晶振的步骤如下:
(1)  使能对应的振荡器并选择合适的工作频段;
(2)  将状态寄存器SR中的OFIFG位清零;
(3)  延时至少50us;
(4)  检测OFIFG标志位是否清零。如果清零,则可以选择对应的振荡器作为MCLK;否则重复步骤(2)—步骤(4)。

原来23::00——07:00不能发帖啊:L先放到这个帖子上(以下10月1日提交)

FAQ标题:MSP430中断标志P1IFG.0—P1IFG.7和P2IFG.0—P2IFG.7在中断被接受时,是否会自动复位?
FAQ正文:MSP430中每一组中断标志P1IFG.0—P1IFG.7和P2IFG.0—P2IFG.7只用一个中断向量,它们都是多源中断向量。当中断被接受时,这些标志位不会自动复位。由中断服务程序确定服务的事件,并将相应的标志复位。
    任何外部中断事件必须等于或大于1.5倍MCLK的时间,以保证该中断请求被接受并使相应的中断标志置位。

FAQ标题:MSP430如何改变看门狗的定时时间?
FAQ正文:MSP430改变看门狗定时时间而不同时清除WDTCNT将导致不可预料的系统立即复位或中断。定时时间改变应伴随计数器清除,并在一条指令中完成。例如“MOV #05A0Ah,&WDTCTL”,如果先后分别进行清除和定时时间选择,则可能立即引起不可预料的系统复位或中断。(在正常工作时,改变时钟源可能导致WDTCNT额外的计数时钟)

FAQ标题:MSP430捕获功能和定时器的暂停应注意什么顺序?
FAQ正文:当定时器暂停时,顺序应是先停止捕获功能,再停止定时器计数。捕获功能重新开始时,顺序是先开启捕获功能,再开始定时器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