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问什么将ADC数据寄存器的值赋值给变量没用啊

楼主(2014-09-30):
代码:
int main(void)
{
u32 a=0;
u16 b = 0;

RCC_Configuration();
GPIO_Configuration();
ADC_Configuration();

  while(1)
  {
     if(a++ >= 2000000)
     {
         a = 0;
         b = (u16) ADC1 -> DR;
     }
   }
}

为什么会出现警告啊,提示以下警告:
src\main.c(10): warning: #550-D: variable "b" was set but never used,求各位大大讲解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提示变量b没有使用。b = (u16) ADC1 -> DR应该是被优化掉了。

网友B:
variable "b" was set but never used  是说:变量b,光给它定义和赋值,没有起到实质的作用。
可以不理它,单通常这里存在多余的操作,还是需要留意一下这个警告的。

网友C:
变量B没使用也没关系啊;

网友D:
你查看ADC完成标志位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示变量b没有使用。b = (u16) ADC1 -> DR应该是被优化掉了。

恩,那我想问下我想得到ADC数据寄存器的内容到底是不是真的赋值给B了,如果优化了之后b得不到数据怎么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variable "b" was set but never used  是说:变量b,光给它定义和赋值,没有起到实质的作用。
可以不理它 ...

那这到底b变量有没有得到ADC数据寄存器里的数据啊,如果没有该如何编写程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量B没使用也没关系啊;

关键是我想得到ADC数据寄存器李的数据,这样写有问题的话,还有其他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查看ADC完成标志位了吗

为什么需要查看这个标志位

网友E:
可以这样写
b = (u16) ADC1 -> DR;
b = b;     // 骗一下编译器,这样就不会有警告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恩,那我想问下我想得到ADC数据寄存器的内容到底是不是真的赋值给B了,如果优化了之后b得不到数据怎么办 ...

把变量b申明成volatile

网友G:
进来看看,个人没什么看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变量b申明成volatile

懂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这样写
b = (u16) ADC1 -> DR;
b = b;     // 骗一下编译器,这样就不会有警告了。 ...

谢谢,搞懂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