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035 HRCAP怎么进不了中断?

楼主(2014-09-30):
看了f28035的HRCAP的datasheet,也看了TI的例程hrcap_capture_hrpwm,并按照例程中的配置对我的程序进行初始化配置,但是当我加下降沿的时候,怎么进不了中断?求高手帮忙解答,谢谢!

楼主:
初始化配置代码如下:
void sInitHRcap(void)         //
{
        EALLOW;
        HRCap1Regs.HCCTL.bit.SOFTRESET = 1;
        HRCap1Regs.HCCTL.bit.HCCAPCLKSEL = 1;  //HCCAPCLK = PLLCLK = SYSCLK * 2
        HRCap1Regs.HCCTL.bit.FALLINTE = 1;     //Enable falling edge capture event interrupt
        HRCap1Regs.HCCTL.bit.RISEINTE = 0;     //Disable Rising Edge Capture Event Interrupt
        EDIS;
}

网友A:
中断函数里面首先对中断进行了清零,然后再置位处理

网友B:
恩  重点现在是你的中断函数和入口地址是否合理

网友C:
定义了一个个名称,这些名称就是中断函数入口的地址,用这些名称来代替具体的地址值

网友D:
这个可以自己设置的,建议楼主看看中断相关的例程。

网友E(2020-05-11):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有,

想请问下在F28035的中断文档里面里面,怎么没有发现HRCAP的中断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