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频率问题

楼主(2014-09-30):
32.768晶振频率问题,烧录的时候运行很正常,运行一段时间后频偏很严重,频偏后的频率没有测,根据运行指示灯看大概只有几K,大家又遇到过这种问题吗?

楼主:
MCU:MSP430G2553
晶振:KDS 12P 32.768K

网友A(2016-03-11):
你看看你的代码怎么设置的

网友A:
你的执行指令是怎么写的?

网友B(2016-05-17):
STM32 对32.768K晶振的要求很高,必须要求负载电容是6pf,同时要求晶振的ESR值较低。另外电路匹配也很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