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闭环控制直流电机求问

楼主(2014-09-30):
直流电机只有两根正负电压线,用EV的时候用什么方式输出PWM可以实现其闭环控制呢?

楼主:
因为电机控制电压要到28V,虽然实际并不需要那么大,但是仍然需要+10~+15的电压来控制电机转角和转速,用什么样的功放效果会比较好呢?

网友A:
没做过,帮不上忙。建议你先花些时间搞清楚工作原理,搞清楚原理了所有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网友B:
同上 希望楼主加油

网友C(2014-11-13):
外加速度传感器,比如光电盘或霍尔传感,根据传感器输出的脉冲间隔时间来获得当前转速,电机驱动可以用专用芯片也可以用功率……

网友A:
利用电机的反电动势来实现速度检测,过去的磁带收录机就是用的这种方法,而且是用纯模拟电路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