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12V转换电路

楼主(2014-09-30):
(无正文)

网友A:
电压是相对的,你这图应该是输出的接插件反接,产生-12V;
这个芯片好像是DCDC降压稳压器,输入可能要大于输出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是相对的,你这图应该是输出的接插件反接,产生-12V;
这个芯片好像是DCDC降压稳压器,输入可 ...

这个芯片是降压芯片。
J1的输入电压大于12V,才能保证有稳定的-12V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