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不同时钟怎么选择时钟源?

楼主(2014-09-30):
在MSP430中时钟源有低频振荡器,高频振荡器和数控振荡器,时钟有主时钟,子系统时钟,和辅助系统时钟,怎么配置时钟才能选择我所需要的时钟源啊?

楼主:
怎么办啊各位

网友A:
https://bbs.21ic.com/icview-809330-1-2.html
具体详见数据手册,或者买本书,都会有详细介绍的。

网友B:
看数据手册啊亲,主要是时钟系统框图,再看寄存器如何配置,CCS里面有例程的^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