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急求4.2锂电升压到正负5V双电压输出电路

楼主(2014-09-30):
有一无线产品需要电源有正负5V,电流约为200MA就够了,哪位大侠有4.2锂电升压到正负5V双电压输出电路?

楼主:
在线等待

网友A:
同时出正负压的DC-DC价格、交货都够呛,如果PCB够用,倒不如分开,用个升压DC-DC出5V,这个非常多,参考SGM6603,然后在用电荷泵出-5V,电荷泵可以用SGM3204,如果PCB不够用,可以看下SGM3803

网友A:
SGM3803的规格书:
SGM6603规格书:
SGM3204电荷泵产生负压极为简单:

楼主:
谢谢,看看来分开二路就是一路升压5V,一路用3204生产-5V这个方案也行。

楼主:
这三个IC价格怎样?

楼主:
有调OK的电路图?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调OK的电路图?谢谢

SGM3803有调好的电路,也有手机产品在量产,价格不菲,参考价格在0.35美金。

网友B:
我不会告诉你,去TI用在线工具,输入参数,自动出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www.onsemi.cn/pub_link/Collateral/ENA2353-D.PDF

输出才100MA,我产品最大电流要85MA,对了这IC价格多少钱?在IC37和华强网都搜不到,到时板画出来了,买不到IC就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GM3803有调好的电路,也有手机产品在量产,价格不菲,参考价格在0.35美金。
...

麻烦你上传参考下,谢谢!

楼主:
但很怪在它的官网上搜不到这个型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很怪在它的官网上搜不到这个型号。

提起这个问题也是感觉品牌太没有自信心,已经量产一年多的芯片,却迟迟不在官网公开发布!
参考这个电路电路:

网友D:
拿来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