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方法可以让msp430每隔一段时间自动重启?

楼主(2014-09-30):
之前设计了一个MSP430控制GPRS收发数据的小装置,后来老师提意见说如果msp430或者gprs在远程发生了死机怎么办?

楼主:
让我附加一个每隔几个小时重新启动的装置。本来想在板子上加上一个时间控制器件,然后再程序里设置整点重启,后来觉得如果单片机都死机了,这个程序也运行不起来了,估计只能在单片机之外想办法,各位大侠有什么奇思妙想的来指点指点!

网友A:
里面加个看门狗,程序一旦跑飞,就自动复位。那个几小时是用不着的。

网友B:
用看门狗比较合适

网友:
用看门狗就能解决问题吧!

网友C:
芯片内部看门狗行不?还是要另外加外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