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kit3烧写12F609出现错误

楼主(2014-09-30):
第一次可以烧写成功,但是之后每次烧写都是这样的错误提示,

网友A:
断电重启

网友B:
换一片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一片试试?

谢谢你的回复,我换过三个芯片都是这种情况,第一次烧写成功,之后就烧不进去了,你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电重启

断电重启也不行,试过好多次了,也换过芯片

网友C:
引用 楼主:
断电重启也不行,试过好多次了,也换过芯片

嘿嘿,帮你在换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嘿嘿,帮你在换一个

你卖不卖,买你几个

网友B:
1、第一次能烧写,说明KIT3没问题。
2、第一次能烧写,说明MPLAB也问题。
3、第二次不能本烧写,可能是你第一次烧写出了问题。
4、第一次烧写出现问题有可能是擦除芯片内部的校准字节。
5、你把项目文件都删除掉,只保留原程序C和H文件,然后重新建立项目,建立过程中全部使用默认设置,不要修改任何设置,然后编译,然后再找一个新芯片试试。

网友D:
这事经常有,你单片机烧进去程序后能工作么,如果还能工作,那就重新启动电脑,插拔kit,清除flash ,反复来几次,不一定那次就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