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采样后的数据抖动一个采样时钟周期

楼主(2014-09-30):
用50MHz的时钟对20khz的方波进行采样,采样后的波形抖动一个采样时钟周期,测量时钟和20khz的方波都不抖动,是什么原因啊
always @(posedge clk )
        if(!rst_n)   //低有效
                begin
                        rdin <=0;
                end
        else
                begin
                        rdin <=din;
                end
assign p_din =rdin;

2.jpg (3.51 MB )

网友A:
亚稳态,这个是无法避免的。
如果两者的相位关系固定的话,可以将采用时钟移相位,就可以解决了

楼主:
多次采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亚稳态,这个是无法避免的。
如果两者的相位关系固定的话,可以将采用时钟移相位,就可以解决了 ...

多次采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