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加密防止读出后照样可以仿真?

楼主(2014-09-30):
串口ISP代码选择了防止读出选项。然后用IAR  SWD口仿真。发现不报错。照样能连上仿真器。请问这样程序写进去了吗。是不是写进去了,只是防读出选项导致IAR无法读取寄存器内容。

楼主:
测试了下,发现IAR点DEBUG,对单片机程序无影响。原来的程序还是原来的程序。IAR也不报错。

网友A:
那你仿真的时候,设置下:删除整片程序;

网友B:
在sram里面是可以仿的,只是FLASH读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仿真的时候,设置下:删除整片程序;

在IAR中具体怎么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sram里面是可以仿的,只是FLASH读不了。

IAR STM32在线仿真是在哪里仿真的?不是FLASH吗?是SRAM?这个在哪里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sram里面是可以仿的,只是FLASH读不了。

我就是用了你的ISP软件设置禁止读出,然后再用IAR在线仿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