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uboot 启动问题

楼主(2014-09-30):
各位大侠,我现在用IMX。6的处理器,UBOOT启动时,打印信息到
MMC:   FSL_USDHC: 0,FSL_USDHC: 1,FSL_USDHC: 2,FSL_USDHC: 3 有时就停止打印信息,
有时能起来,但是打印信息MMC:   FSL_USDHC: 0,FSL_USDHC: 1,FSL_USDHC: 2,FSL_USDHC: 3
*** Warning - bad CRC or MMC, using default environment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i2c: I2C2 SDA is low, start i2c recovery...
I2C2 Recovery failed, I2C1 SDA still low!!!
Net:   got MAC address from IIM: 00:00:00:00:00:00
FEC0 [PRIME]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这是什么原因产生的?

网友A:
会不会是布线问题,导致SD卡读写不稳定

楼主:
首先是把UBOOT的镜像文件放到了SD卡中,启动的时候选择的是从SD卡启动,我想问下,UBOOT的启动过程,是怎样的?
是先把uboot拷贝到DDR中,然后再从DDR中运行么?还是先在SD卡中运行一部分,然后拷贝到DDR中运行?
出现以上问题跟外设EMMC有关么?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是哪块板子?你烧写的u-boot是你自己编译的还是官网提供的?

网友B:
还有你是通过什么方式将u-boot写到SD卡中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首先是把UBOOT的镜像文件放到了SD卡中,启动的时候选择的是从SD卡启动,我想问下,UBOOT的启动过程,是怎样 ...

楼主你好,关于u-boot的启动过程,应该是先把u-boot拷贝到SD卡中, 运行,然后拷贝到DDR中。你第二种理解方式是对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首先是把UBOOT的镜像文件放到了SD卡中,启动的时候选择的是从SD卡启动,我想问下,UBOOT的启动过程,是怎样 ...

楼主你好,出现你帖中的问题是和emmc没有什么关系的。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是把UBOOT的镜像文件放到了SD卡中,启动的时候选择的是从SD卡启动,我想问下,UBOOT的启动过程,是怎样 ...

代码运行只可能在RAM里面进行,要么是cpu内部有,要么是外设DDR;代码是不可能在SD卡上运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