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检测霍尔的问题

楼主(2014-09-30):
小弟最近做了一个电路,就是通过霍尔的输出电压来控制镜头光圈的输入电压,电路的大致原理如下。现在的问题是,可以明显感觉到光圈一开一合的震动,不知道是不是运放速度慢还是这么回事。请大家帮我看看,注明:HALL输出与光圈电压是反比例关系。

网友A:
霍尔输出电压低于控制电压——>光圈控制电压变低——>霍尔输出电压高于控制电压——>光圈控制电压变高
所以“一开一合”这样振荡是必然的。(这样设计,若光圈是分档的,则必然振荡。若光圈是连续的,属于比例调节,比例系数过大——运放的开环放大倍数,也必然振荡)

网友B:
用358做IRIS驱动,搞不定的,楼主提供个邮箱,发你个IPC上用的自动光圈驱动电路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358做IRIS驱动,搞不定的,楼主提供个邮箱,发你个IPC上用的自动光圈驱动电路看下 ...

谢谢 wcer520@163.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霍尔输出电压低于控制电压——>光圈控制电压变低——>霍尔输出电压高于控制电压——>光圈控制电压变高
所以 ...

你说的很有道理,是否有办法能克服这个问题吗,是不是这种架构行不通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很有道理,是否有办法能克服这个问题吗,是不是这种架构行不通

若是分档,则需要加回差。
若是连续,则可选比例调节(P)、积分调节(I)或比例积分调节(PI)。需要整定相关参数(P、I)。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发送

你好收到~小弟不才,电路没怎么看明白。兄弟可有联系方式我想请教一下

还有:我的这颗自动光圈现在是在HALL检测的,可是图上的是不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4396&fromuid=515876

7L有道理。

请问分档回差是怎么理解,时说要加入阻尼端线圈吗~没什么经验,感觉用起来比较头疼。

网友C:
分档回差可以很快锁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档回差可以很快锁定。

恳请能详细说说吗,或者有相关**给我借鉴一下吗。
顺便请问下,现在的问题是运放速度跟不上还是运放速度太快了

网友D:
回差必须得有。

楼主:
我现在打算接成这样,请问是这样的结构吗?原本没有上面的电阻电容,我在调试的时候IRIS在我的设定位置摆动非常明显。